三星R23接电源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4-07-29):
接适配器电流0.4A左右,上电池开机正常,关机状态充电正常,电池开机的情况下,插电源就断电.芯片是MAX1909E,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啊

网友:
保护隔离跟充电芯片这块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一下前两个N沟道的MOS管

网友:
谢谢米奇,我好好看看,楼下继续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晕,这也叫灌水

网友:
插下电源的时候手摸下哪个芯片发烫,是不是1909坏掉了

网友:
换过依旧,可以充电,开机点不亮,只有0.4A的电流,貌似适配器开机就没有CPU供电,苦恼中

网友:
0.4要么没有开机,要么没有加电,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只说到0.4,什么都没有,神仙都没办法指点啊!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