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 office文档 乱码求解决 急急急

楼主(2014-07-29):
今天拉伊客户说u盘一打开要格式化,然后后说要数据,然后回复出来的  word 和excel 乱码怎么修复?急急急!!!!

网友A:
格式化没有啊?

网友B:
格式化后恢复的文件都是假的,恢复出来的只是他的一个文件名而以,要文件还要是靠手工去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格式化后恢复的文件都是假的,恢复出来的只是他的一个文件名而以,要文件还要是靠手工去恢复

你用的什么工具软件进行恢复的,不应该只有名字,没有内容啊。最低也要有部分文件可以打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工具软件进行恢复的,不应该只有名字,没有内容啊。最低也要有部分文件可以打开啊

是有很多word和excel文档,只有两个doc和个xls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没有啊?

没有,直接恢复 的,是有很多word和excel文档,只有两个doc和个xls乱码,怎么修复

网友:
多试几个恢复软件,会有效果的。

网友D:
其它都正常,只有两个不行,估计遭受破坏了,修复的可能性不大,可以找TMP文件来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它都正常,只有两个不行,估计遭受破坏了,修复的可能性不大,可以找TMP文件来恢复。

3q,我试试,这是最后一个办法吗

网友:
罗大神都这么说了, 应该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