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明基G2000WD显示器一会亮一会黑

楼主(2014-07-29):
问题就是开机用了十几分钟就会出现一会亮一会黑。。。。黑的时候就是显示灯都不亮然后自己又亮了。。。就像按键按的一样。。。。。

拆机仔细了查了一样。。。电压都正常。。。。

补充内容 (2014-8-1 08:39):
已经修复是开关键问题,换了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换按键应该会好!

网友:
可以先开机后把按键板拔下来再测试,看看还那样不?

网友:
换按键   跟5V 12V输出电容试试

网友:
电源热稳定性差。

网友:
按键短路漏电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上的1.8v 不稳定 拉低会会黑屏 开关也会拉低

网友:
那就查按键,,,,

网友:
把按键板拔掉测试一下啊

网友:
对,拔掉按键试试看是否正常吧、、、

网友:
换按键吧,应该是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吧 按键板 摘下试试     不行 就是电源板有短路查查电源板有短路啊

网友:
谢谢大家。。。。。经测试是按键问题,换了开关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按键应该会好!

已经修复,按键问题

网友:
明基液晶按键板  按键漏电是通病

网友:
你查查光耦   和431 看看

网友:
明基的通病就是开关,有的时候还会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