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20开机黑屏 键盘灯不亮自检灯不亮 主板灯和鼠标灯亮

楼主(2014-07-29):
各位师傅好 DELL OPTIPLEX 320开机黑屏 键盘灯不亮自检灯不亮 主板灯和鼠标灯亮 是什么故障啊 请各位师傅解答 谢谢

网友:
DELL會挑記憶體 有嘗試更換ASR  或是上網GOOLE下 他有特定使用的記憶體 你用一般記憶體 有些會過電無法開機

网友:
先重插一下内存,看看是不是没插好!如果灯有闪的话,找一下,DELL闪灯的故障表看看,就知道哪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