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E40掉电

楼主(2014-07-29):
客户拿来一联想E40   开机电流上升到1A掉电。
实测显卡供电管PQ61损坏,显卡供电保险坏,
更换后  开机OK

网友:
这两个东西不能无缘无故烧坏了,显卡没事吗?要确认原因才能用的长久啊。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哈,楼主真好彩。E40的散热铜管也爱坏哦。

网友:
说出来这么简单?让我去找都找不到那几个东西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E40的设计确实采用了好多保险   更多的是保险后级有问题导致的 保险损坏
单纯保险出问题的不多

网友:
不会找实测位置,上传个测量的位置或图纸呗

网友:
你的机器不开机掉电咯

网友:
要图,要真像

网友(2014-09-13):
学习学习,有图就好点

网友(2021-01-04):
这管子损坏很容易显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