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维修

楼主(2014-07-29):
接收一台联想Y460 i5原始故障开机掉电  测量所有电感对地阻值发现1.05V电感短路 拆机法 1.05V连接最多的地方就是桥的总线供电  拆掉桥不短路 更换新桥,不短路。电流跳到0.7。发现1.05V供电MOS管发热。更换MOS管。电流到1.3A有跳变外接不显 。有时候电流可以跳到2.0A正常显示,断电后在触发又跳到1.3 A过一段时间后在触发又可以正常显示。更换过 桥 显卡 刷过BIOS 故障依旧  求大师们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大家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是不是桥没做好

网友:
桥或显卡没焊好吧。

网友A:
谢谢       桥换的新的 只是掉了几个点  如果是桥的问题 不应该有时还能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桥换的新的 只是掉了几个点  如果是桥的问题 不应该有时还能显示啊

你说掉了几个点,是说的主板吗?要是这几个点都是没用的点应该没问题啊,不能导致时亮时不亮的现象吧。

网友:
修不好就换板。快又方便

网友B:
实在修不好看下是双显卡的吗 是的话去掉显卡供电电感

网友:
这机器可以改集显看看。。。。。。。

网友:
可能还是供电问题,换掉上下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在修不好看下是双显卡的吗 是的话去掉显卡供电电感

去掉电感后  还要改哪啊  拆了后电流1.2了  还是不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电感后  还要改哪啊  拆了后电流1.2了  还是不显啊

先确定这是双显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