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请教一个问题,一个usb口插usb风扇能通电,风扇转,但是插u盘一点反应都没有,是...

楼主(2014-07-29):
另请教一个问题,一个usb口插usb风扇能通电,风扇转,但是插u盘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电不代表它能通信,查中间的两条线

网友:
usb中间的白、绿数据线工作不正常。测白、绿对地阻值正常600.

网友A:
供电有了 不一定数据就好的了  还有是不是你的U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有了 不一定数据就好的了  还有是不是你的U盘坏了

u盘在别的口都可以认出的

网友:
你打值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线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USB接口的供电正常。通信不正常。

网友:
能转只能说电压正常,还有信号线呢,USB口不能用

网友:
查数据线,能转说明电压正常

网友:
有可能桥坏了

网友:
要是只有一个不能用桥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白、绿数据线工作不正常

网友:
查查数据线正常不

网友:
换个U盘试试,还不行,肯定是数据线路有问题。

网友:
你量下U口供电是几V?我有次遇到一电脑由于电源紫5V升到8V了,导致U口烧U盘。

网友:
不能进行数据交换啦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很大,一般中间两条数据线是直通南桥里面去的

网友:
不能用就量下,数据线的阻值吧,看看有没有600多,是不是数据线的值都相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