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SD REV:6.0 BIOS

楼主(2014-07-29):
华硕 K53SD REV:6.0 BIOS

板载CPU:i3-2350M
GPU:GT610M 2G (N13M-GE1-S-A1)
显存:8个
EC:IT8572E AXS
ROM:25Q32BVSIG

网友A:
你量下旁边那个是不是都是接数据线的,如果是那就是一样的,量一下一般都是1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下旁边那个是不是都是接数据线的,如果是那就是一样的,量一下一般都是10K

10K换上了一样不能触发

网友:
那找图纸看下吧

网友:
稍等我给你量一下
手里正在修不触发 看着跟K43SV一样 是图片这个问题 没想到更简单COMS放点

网友:
解决亮机正常了
我来被分割BIOS

网友B:
亲 我帮你量了下好板上你所缺的那颗是O欧 他旁边的是9K量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 我帮你量了下好板上你所缺的那颗是O欧 他旁边的是9K量的
希望能帮到你

非常感謝您

网友:
昨天COMS放电开关二十几次正常 电池没电插着让他充电待机 回来再次开机无法开机了
COMS再次放电能开 开两下又开不了了
研究中

网友:
分享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我只是COMS电池放了下电 仔细量原来电压2.5v第一次自动上电 正常亮机不拔电源壳再次触发亮机    如果拔掉电源*(不插电池)待机0.017 按开关 只能上到0.020  换了一个新的电池3.0v随便怎么折腾都是OK的 差0.5v电压影响是致命的
换了一个新的电池现在测试正常 反复测试多遍 装回原来COMS电池又是原故障
问题找到了 只为0.5V的电压就这毛病

网友:
这个我也有遇到过!同行拿过来的说是不稳定我一看是K43的由于当时忙没有看后来看是COMS电池2.2更换OK

网友:
Thank you for this bios . I really needed that bios

网友(2014-12-03):
下来试下谢谢楼主

网友:
有试过的吗,这个bios行不行

网友:
华硕 K53SD REV:6.0  有时开机能亮,有时开机不亮电流0.2A无CPU,其它供电都有,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5-02-06):
请问楼主我这个板子是5。1版本的,看了芯片什么都一样,可以刷吗

网友(2015-03-09):
这个BIOS 下下来的 怎么就1.5
mb 啊  不对啊 要4mb啊 32的BIOS啊

网友(2015-04-12):
没有EC bios吗?

网友:
这块主板有一个EC bios,一个桥 bios.我的是3.3V,5V都有,不触发。希望找个EC BIOS刷一下。

网友:
0欧姆电阻

网友:
我需要你的bios谢了

网友(2015-05-17):
請問,,

能Power on, 但是沒有CPU, 以及晶片電壓, 跟bios有關? 我刷了樓主提共的這bios程式, 反而變成了不能Power on.

网友:
樓主請教,,

我板子原來是可以power on, 但是沒有CPU 以及晶片電壓, 電源部分3.3以及5V都正常, 我刷了提共的這顆, 變成On power, 以及原來5v電源變成1v了.

网友:
手上一台待机0.003不触发  下载来看看

网友: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2017-05-27):
那个位置电阻是0欧的

网友:
开机到0.9
刷bios  亮机

网友(2017-08-03):
这bios用什么刷新,还写那么长我也是服了

网友:
这个能用吗,有试过的吗是好的BIOS 吗

网友:
下来看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