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PE、系统时重启或死机

楼主(2014-07-29):
今天遇到一块板子,不管是进PE还是系统、安全模式,过了滚动条就死机,安全模式是在快速显示一大串英文字母的时候重启,之后要么跑乱码反复重启,要么当在一个没见过的代码上死机,结果换了一个CPU就好了,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有没有人能给说下。我知道是可能是CPU性能不良,但为什么会第一次能到进系统的地方,重启后就连代码都跑不过。

网友:
amd的cpu吧

网友A:
我只是猜测,是不是有一组CPU供电不良,导致Vcore电流变小。死机等、而你换的那个U没有原来的功率大。本故事只是猜测。

网友B:
CPU与内存不兼容

网友:
是INTEL的,GA-EP43T-S3L的板子,用的E6500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猜测,是不是有一组CPU供电不良,导致Vcore电流变小。死机等、而你换的那个U没有原来的功率大。本故 ...

刚测了下,各相供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与内存不兼容

这倒不会,网吧的机器,用的时间也不短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关注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不稳定吧。。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