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待机电源原理与维修(续1)

楼主(2014-07-29):
上次讲解了开关电源一个周期的振荡过程。这次继续讲当开关管Q3由饱和导通状态转变为截止状态时,变压器初级线圈储存的电磁能量通过铁氧体磁芯耦合到了次级绕组,产生了上正下负的感生电动势经快恢复二极管D9、D7整流,电解电容C15、C18滤波分别输出+12V、+5VSB直流电压。+5VSB经电阻R27、R19分压取样,将其变化量送到精细稳压器TL431的控制级,当+5VSB电压有上升驱势时,TL431控制级电压上升,其稳压值下降亦即导通率增大,光耦内部的发光二极管电流增大,亮度增大,光敏三极管受光照增强内阻减小,已经充满电的电容C8的正极经光耦的4、3脚,电阻R17、三极管Q4的B极、E极、GND(C8的负极)放电电流增强,三极管Q4导通率增强,内阻减小,拉低Q3的G极电压使其尽快截止,防止输出电压过高。反之,当+5VSB有下降驱势时,Q4内阻增大,有利于提升Q3的G极电压,使其导通时间延长以提升输出电压幅度。因此三极管Q4也叫“调制管”。这部分电路叫做开关电源的“稳压控制”电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8374-1-1.html

补充内容 (2014-7-31 20:18):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9116-1-1.html

网友A:
配合电路图好理解一点

网友B:
这几天正被这样电源弄烦了,电路与楼主的几乎完全一样,技展的。起始拆开检查发现烧了保险、Q3、Q4、R4及18v稳压管,并发现了短路点(原厂装配时,元件脚倒扣与线路板铜箔距离太小击穿短路)。赶紧更换元件,Q3用6N60,Q4用8050(原ksp2222),因短路所至,故障点排除直上保险。上电测次级有0.658V,但不久上述元件又全部归西。拆除损坏元件,仔细检查周围元件,电阻电容二极管,未发现异常。重新装上新元件,串好灯泡上电。灯泡常亮,次级电压0伏,Q3 G极电压2.3伏,开关管很热。接下来反反复复检查各元件,都没发现异常,怀疑的都换了,包括次级环路。不行又怀疑变压器,修不好就来劲,把它重绕了(初级200 反馈26 次级10+22匝)。结果还是灯泡常亮,开关管巨热,次级0伏。晕乎乎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正被这样电源弄烦了,电路与楼主的几乎完全一样,技展的。起始拆开检查发现烧了保险、Q3、Q4、R4及18 ...

电容C8换新试试!总之,正反馈支路重点。尖峰吸收网络瞅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合电路图好理解一点

第一期见链接,这是第二讲。

网友:
继续学习,真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