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联想G470显示屏斜水波纹

楼主(2014-07-29):
请问这个是不是显示屏的外膜故障,外接显示器正常,已更换屏线

网友:
一般不是,查查供电滤波,屏电路缺电压。

网友:
没有救的,换屏

网友:
直接换个屏就行了,拿屏给专业修屏的看看能不能修

网友:
换屏吧。可能是屏进液导致的~

网友:
这种是屏的本身哦,显示器里面也有好多这样的

网友:
换新的屏上去还这样   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先换下屏,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反光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