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技术含量维修4411S暗屏幕

楼主(2014-07-29):
很久没发帖子了,过来发发帖子。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开关排线断了,还有开机不显示,2个故障,说是机器温度搞拆机清灰上硅胶然后就弄成现在这样子了

拆机后第一个故障好解决,开关排线断了,手上正好有台4416S的尸体,直接开关小板拆过就OK了,然后开机跑电流,刷刷的电流上去了啊,然后仔细一看不是不显示而是暗屏,这个就好解决了,拔掉屏幕一看发现屏接口倒针了,心想难道捡死鱼了,心理暗喜把针弄直,然后再插上屏线还是不亮,心想难道19V没上去,万用表去测屏接口有19v,碰到这种情况果断先换块屏幕看看是不是屏幕升压电路或者LED坏了,导致暗屏,换一块屏幕上去结果还是一样
好吧老实测测条件,VCC EN PWM一个个测,测到PWM发现问题了,PWM无电压啊,那就先跑线看看PWM到屏接口的那个脚,这一跑发现就是倒针的其中一个,难道烧东西了,打开图纸一看,好嘛PWM信号是GPU发出来的,中间没有原件,可能是倒针碰到其他针脚把显卡部分功能损坏了,那就直接飞线就好了

飞线后街再开机,果断亮机

进系统测试无问题

网友:
修本本无论是多小的问题都是技术加经验

网友A:
开机时间貌似有点长哈

网友B:
这个问题阿林讲过   都忘了 这回算复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间貌似有点长哈

估计硬盘也不太行了,开机在win7四个菊花等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阿林讲过   都忘了 这回算复习了...

光有开启,没有亮度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硬盘也不太行了,开机在win7四个菊花等半天

四个菊花   很贴切啊

网友D:
很有技术含量的
这个样是亮度不能调节了 需要和客户沟通

网友E:
每个测试点的电压能发一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有技术含量的
这个样是亮度不能调节了 需要和客户沟通

一般客户有几个调节亮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个测试点的电压能发一下么

背光供电19V啊,开启3.3V 亮度是调节的,我现在改了以后不能调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客户有几个调节亮度的

呵呵 客户不调便最好 要是用起来的时候就麻烦了
个人觉得还是说清楚好 毕竟是客户花钱修本(个人观点)

网友F:
这是不是读屏信息出了问题 是吗 在屏上飞线多危险 咋不在板子上飞线啊

网友:
LED这种暗屏我遇到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是不是读屏信息出了问题 是吗 在屏上飞线多危险 咋不在板子上飞线啊

这个貌似没有危险吧?PWM EN这2个信号都是高电平的,而且在主板上飞没这个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客户不调便最好 要是用起来的时候就麻烦了
个人觉得还是说清楚好 毕竟是客户花钱修本(个人观点)

恩,会跟客户说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没有危险吧?PWM EN这2个信号都是高电平的,而且在主板上飞没这个方便

挺厉害的 屏上得电路没动过 也没研究过  我都是在接口上 它这个高电平也是3.3V的吧

网友:
太谦虚了,这都没技术含量,那没法混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挺厉害的 屏上得电路没动过 也没研究过  我都是在接口上 它这个高电平也是3.3V的吧

PWM亮度,这个信号是可调节的,但是由于GPU不能发出次信号,所以只能是直接给个3.3V的高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挺厉害的 屏上得电路没动过 也没研究过  我都是在接口上 它这个高电平也是3.3V的吧

挺厉害的 在屏上还没动过

网友:
这不是没技术啊,从这点看来楼主功底深厚,经验丰富啊,我们这些三板斧的惭愧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楼主直接短接 on和adj 给力啊

网友:
光有开启,没有亮度是不行的

网友:
屏工作原理条件必须了解修起来才会得心应手!

网友G:
对于屏的知识真心很少啊

网友:
确实如楼主所说没技术含量,可是被加精华贴,这个不懂

网友:
楼主换了屏还是一样就不是屏的问题了对吗?

网友:
这贴也受精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不过我没太懂,不是太了解屏上的
以后遇到了 会回来翻番的

网友:
这都是钱啊,能修好就行,技术经验非常丰富。

网友:
细心加技术,,,就能修得牛B了

网友:
不错啊。。这应该算技术不错了。。

网友:
真草了,这样也能加精、聚贤不避亲,一个小小回复都比这有含金量

网友:
谁能告诉我gpu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阿林讲过 都忘了 这回算复习了...
看来跟修显示器还是差别很大啊,很多显示器就不用接PWM

网友:
暗屏好修哦

网友:
这水平还叫没技术含量叫我们这种人情何以堪啊

网友:
一般客户不调亮度的!!!

网友:
是的 我一般都是直接连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一直都在接上飞线,屏上飞线没想过,今天又长知识了

网友H:
其实就是开关线的问题吧 休眠的那个芯片在开关板上面

网友:
开机时间貌似有点长

网友:
若短接后发现亮度不合适是否可加两个电阻分压取最佳值。我想肯定行!

网友:
屏的问题不好找

网友:
你这款机器是,    高电平是最亮,低电平是最暗吗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过。

网友:
有时候经验太重要了!

网友:
好吗楼主维修干净利索牛

网友:
楼主能给讲讲怎样维修逻辑板吗?液晶的

网友:
麻烦老师给讲一讲逻辑板

网友I:
测量的重点在哪里呢(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就是开关线的问题吧 休眠的那个芯片在开关板上面

确定不是开关问题,不要开关板子,短接触发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测量的重点在哪里呢(逻辑板)

供电 开启 亮度,缺少一个都不行

网友:
lz太谦虚了

网友:
最后应该总结一下,把复杂的问题说简单一点,才能引起更多新手的共鸣。
就是显卡问题,不能发出亮度调节信号,导致暗屏。本来可以把显卡这个信号强制拉高,但最终选择在屏上拉高这个信号。所以在屏上习线。
是这样吗?

网友:
这个在屏上面怎么找这个信号啊,跑线路??

网友:
LED和LCD高压板是一样的吗?有VIN,开启和调节?

网友:
pwm亮度调节无电压,直接拉3V,感谢分享

网友:
能知道的问题,就要认真修。测屏街口的条件,很快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厉害 屏上得电路没动过 也没研究过

网友:
碰到过几次 屏线歪了

网友:
新手学习了,简单明了

网友:
直接飞线 解决 哈哈

网友:
还是在于心细

网友:
直接拉3V不能亮度调节了把。

网友:
屏上供电测量一下

网友:
很厉害,不过对我们新手来说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个屏的背光开启信号问题

网友:
地球人都是经常这样干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是标准的8个字!!!

网友:
哎呀 楼主幸运啊 上次遇到一个死活不行后来改板了

网友:
这个维修 很有意义。

网友:
这种问题    有图纸还好修  没图纸就蛋疼了

网友:
呵呵,,,,还是这里牛人多,真的好羡慕呀。。。加油楼主。。。

网友J:
没PWM信号。导致的暗屏少见点,一般是没主供电,屏供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PWM信号。导致的暗屏少见点,一般是没主供电,屏供电等

此机器是人为故障,客户自己不小心把屏接口针弄倒了

网友:
回头才发现, 两都是人为的故障。。。

网友:
虽是个简单活,相信LZ也花了不少时间去修

网友:
牛叉的人不是你有多厉害,而是你再多少牛叉的人面前在耍一些杂技

网友:
啊林老师说过,忘了,还是弄不明白,我好停留在待机,公共电,这就是差距呀`

网友:
师兄给讲一下屏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K:
师兄修的是LED,还是LCD。两种屏工作条件不一样

网友:
楼主这个没看懂 是直接拉3.3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师兄修的是LED,还是LCD。两种屏工作条件不一样

一样的,LED的升压电路在屏上面而已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修暗屏都是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新手学习下,,请问这个线是从哪儿飞到哪儿啊

网友:
思路清晰效率高,哇哈哈

网友:
细心总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说的怎么不太明白啊 。看了半天不知道那跟先怎么接的 。
EN pwm短接

网友:
修这毛病有意思

网友:
只能说维修经验多了。

网友:
也修过几个LED暗屏的。换过屏上的LED供电芯片好的。手里坏屏多。件儿多点好修。

网友:
有的时候另辟蹊径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建议但是很实用。

网友:
这种问题。楼主赚了不少钱

网友:
led暗屏的很少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