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键盘触摸板失灵

楼主(2014-07-29):
有台HP CQ42,HM55桥。键盘跟触摸板都不能使用,开机按键盘无法进入BIOS,外接键盘正常。进入系统键盘跟触摸板都无法使用。换过键盘。刷过ECROM和BIOS无果。去掉所有电容 无果,换上拉排阻 无果,测MY0-MY17无电压,+3VPCU有电压,不知是否正常。换过EC无果,测键盘接口对地阻值正常。不知道还有哪里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A:
键盘跟触摸板都不能使用,找它俩的共同点。

网友:
看MX0-----MX7是否有3v,此电压没有会导致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跟触摸板都不能使用,找它俩的共同点。

共同点就是都通向EC

网友B:
查EC的键盘和触摸板模块的各信号

ala

网友:
换一下E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EC的键盘和触摸板模块的各信号

KBRST  TPCLK TPDATA  3VPCU是重点

网友:
触摸板跟键盘都不能用,那还是EC 问题大吧!

网友:
先刷个BIOS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KBRST  TPCLK  TPDATA  3VPCU是重点

KBRST TPCLK TPDATA都正常

网友:
我有一样的也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