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B75的板子,插显卡不能开机

楼主(2014-07-29):
宏碁B75的主板,3470 CPU一直用集显,玩游戏吃力就找了块4850显卡,插卡开机,听见“嘟”一声,我以为正常开机了。却发现象是掉电重启了。没诊断卡不知道跑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听到“嘟”一声然后就重启,一直就这样循环。显卡是好的,而且试了几块显卡都这样。集显正常。

网友:
先更换个功率的电源测试一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A:
电源额定300w的,显卡是节能版,应该够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额定300w的,显卡是节能版,应该够用的吧。

瓦數不夠喔 300W 你要看該電源供應器 有效輸出是多少 我舉個例  80PLUS 就是 80%效率輸出 一班沒標示80PLUS 大約在55~68  68是極限 建議你更換POWER 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