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屏幕不亮,电源灯常亮且无法按灭。

楼主(2014-07-29):
前几天显示器的状况是开机几秒机熄灭,找不到确切原因,今天我把电源板,升压板和驱动板都焊了一下,但是却出现了显示器屏幕不亮,电源灯常亮且无法按灭。是不是驱动板彻底坏了,换驱动板?电源貌似正常,升压板也正常。

网友A:
找个通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代换一下

网友B:
碰到过一次,是灯管问题,,换灯管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一次,是灯管问题,,换灯管后解决了

LED的,是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通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代换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C:
换驱动板不行吧,你说的现象应该是电源升压板或灯管有问题,不过你焊过后的现象像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驱动板不行吧,你说的现象应该是电源升压板或灯管有问题,不过你焊过后的现象像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焊以前换过升压板,没解决,灯管么,LED屏好像拆了也没发现灯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焊以前换过升压板,没解决,灯管么,LED屏好像拆了也没发现灯管。。。。

LED的不容易坏,区分是驱动板还是升压板的问题,要在故障时测点灯信号来区分。

网友:
按键看了吗?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   和灯管问题吧

网友:
看现象还是驱动板出现问题较大

网友E:
换个板子试试就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的不容易坏,区分是驱动板还是升压板的问题,要在故障时测点灯信号来区分。

啥意思?怎么测?

网友:
按键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板子试试就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啊

板子不好找啊。

网友F:
显示器面板上的按键。看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示器面板上的按键。看有没有漏电的。

我测了一下,没有短路。

网友G:
先更换驱动板试试
估计是你加焊   连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更换驱动板试试
估计是你加焊   连锡了

换了驱动板,发现也还是点亮几秒后熄灭,然后连电源板一起换掉,现在正常。但是显示面板的一侧发热好像很厉害。测试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