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动鼠标有时候会断电

楼主(2014-07-29):
宏基 EC -471G版号DAZQSAMB6F1 开机正常,有时候一动鼠标就断电了,能再次开机。求大神帮忙,是不是bios问题啊,有的话贡献一下。

网友A:
USB鼠标吧?应是供电问题,接口松动,短路或过流打火。

网友:
接口没有松动,这么新的机器,每一个接口都试过,关键插着不动就没事,鼠标点了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鼠标吧?应是供电问题,接口松动,短路或过流打火。

接口没有松动,这么新的机器,每一个接口都试过,关键插着不动就没事,鼠标点了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没有松动,这么新的机器,每一个接口都试过,关键插着不动就没事,鼠标点了才会有问题。

机器是不是中病毒了?

网友(2017-05-20):
我的是用电池就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