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白屏,屏升压芯片无法升压,芯片已换,无短路。

楼主(2014-07-29):
从5V升到10V,是电感加二极管升压的方式。
升压芯片是AAT1168B。下面是电路图,经测量,跟屏上面的电路,没有什么区别。

打阻值无短路,更换芯片后还是一样:实物图如下:

我把各个点都打了下阻值没发现什么异常,修了好久没修出来。就一个电感加二极管加芯片的升压方式,怎么就升不了压了。
滤波电容,我也拆过。还是一样。
芯片是买的,换了两个。
另外还有个发现就是:用可调电源接到电感上,电压调成5V,电流有0.6,当调到7V时,关一下可调再开,电流就上升到2.2A了。
而且,此时AVDD1正常升压到13V,VGH,VGL都正常了。
当调到5V又变回原样了。
是不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我怀疑有可能哪里断路,升压芯片条件不满足造成的!给你举个实例,前两个月我接到一台aoc993s刚开机正常,点20分钟就开始出现白色的横道上下跳,买了个一样的驱动板装上还那样,肯定是屏的事儿了!我就换了一个废屏上拆下来的升压模块,吹的过程中听到“啪”一声,可换上芯片后就白屏了,查了半天才发现,出“啪”一声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过孔,我把过孔上下用线连上就亮了!
不知道能不能给你点启发!

网友:
芯片需要的工作电压偏高!估计为质量问题。先查一下R1、R2、R3、C2。再换芯片21脚外接二极管。

网友:
电容问题吧  我遇到过 风枪吹吹就可以

网友:
一竖一竖的有点怀疑图像芯片

网友A:
当调到7V时,关一下可调再开,电流就上升到2.2A了。
这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你关闭电源时相当于开关管关闭此时电感的电动势反向,你再打开可调电源此时电源电压和电感的电压叠加电压就升上去了。
这个就是关系到21脚工作是否正常,从电感到21脚有没有断线呢?

网友:
我感觉楼主应该换一下电感,我遇到过几个都是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升压的,换前面的电感就好了.

网友:
换下升压电感试试。。。。。。。。。。。。。。

网友:
应该是楼上两位说的问题了,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调到7V时,关一下可调再开,电流就上升到2.2A了。
这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你关闭电源时相当于开关 ...

21脚没断线,可能没有工作,芯片工作电压什么的都没问题。
难道买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电感换了两三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脚没断线,可能没有工作,芯片工作电压什么的都没问题。
难道买的芯片有问题。。。

21脚就是电感充电的开关,21脚打开时电感储能,电容给负载供电,21脚关闭时电源电压和电感的电压叠加通过二极管给负载供电并给电容充电。

网友:
2.2A的工作电流明显偏大,19寸屏不接信号时工作电流应该在900MA左右。应该是负载有短路,负载包插玻璃基板上的MOS管,还有行列扫描的模块,这些都有可能短路。

网友:
用7V工作时  用手指摸看哪个零件特别发热

网友:
玻璃基板上的MOS管,还有行列扫描的模块,这些都有可能短路。

网友(2017-08-11):
先查一下R1、R2、R3、C2。再换芯片21脚外接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