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固始新宇电脑医院 维修之 hp4411s inter 独显不触发 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29):
       今天接到一片裸板子 看版号 想是hp4411s的 ,客户说不触发,就走了,客户走后,先目测板子 无吊件  无进水的痕迹   好像bios动过,于是先大一遍阻值 没发现什么异常 于是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没待机,保护隔了过了,查了下3v 5v 没有  记得此机器应该待机是有3.3v和5v的  论坛找来了图纸点位图 真的很兴奋啊,有图纸又点位 好办事啊,JB废话还是少说吧,打开芯片的待机芯片部分图纸。。。

测试16脚 19v正常   8脚 有线性3.3v  17脚有线性5v   4脚2v REF也正常   就是没有pwm的3.3v 和5v  于是查了下开启信号   1脚和6脚  发现电压为0  好像不正常,正常应该是通过电阻接地才对

通过测量  发现待机是Q53 G级为高电平,怪不得 不输出 pwm 3.3v 和5v    于是继续向前追查  到了 Q54 Q54好像是个复合小6脚mos管  测量2脚为0v  5脚为3.3v  2脚电压不正常,由于以前我也修过类似的 这种情况  以前换ec 好是老样子 这次聪明了    而且我还发现 插上电源时 电源头灯在闪  好像不对劲    突然让我想起 以前修的一个hp4411s了 那个板子 好像就是 不触发 电源头灯闪    上次换了 ec  2脚还是低电平    bios也刷过   最后在一位大师的指点下换bios芯片在刷   我带着疑问去换了 bios片  又重新刷写了bios  果然一路亮机  。。。。        今天接到到这个不会也是bios芯片坏吧 ,既然上家刷过bios 我就不考虑在去刷bios了 而是直接更换2m的bios芯片 在去刷  ,我去,竟然一路触发  亮机了,,,,这难道是通病吗???  以后谁遇到 验证下
论坛里有图纸和点位 我就不传了  .............
最后附上 bios   :4411s  inter 独显  版号  6050A2297301-MB-A02

HP 4411S INTEL CPU 三代内存 bios

网友A:
有图纸真的好办事,楼主怎么不来几张实物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真的好办事,楼主怎么不来几张实物图

我用的诺基亚  不带牌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诺基亚  不带牌照的

这话听着咋别扭哈

网友D: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三星RV411,进水的机器,待机0.06,后变至0.13,按开关不触发,待机芯片也是51125,通电发烫,测线性3.3正常5v时4.9,感觉5V会电路,最后查至51117短路引起待机电流偏大,换好后,待机电流正常了,但PWM的3.3和5V还是没有啊,两个EN都是低电平,受EC控制的;磨了几天也没结果,插上开关试试吧,一按开关电流一路上至0.6,插上内存一路狂歌,外接屏亮了,原来我这个机器待机时,只有线性电压,所以,以后遇到这种问题,首先插上开关,去测量开关两端的电压,如果有了,就证明有了待机电压,去其它地方找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诺基亚  不带牌照的

我也用诺基亚的手机,缘份呀!不过我俩都OUT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诺基亚的手机,缘份呀!不过我俩都OUT了!

缘分呢   该换手机了

网友F:
第一次听说 这么奇葩的故障 别的惠普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我知道读写错误 才会考虑换BIOS还没遇见能写 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三星RV411,进水的机器,待机0.06,后变至0.13,按开关不触发,待机芯片也是51125,通电发 ...

有的机器待机只有线性电压的   有的待机 线性和pwm电压应该都有的  具体需要看图纸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话听着咋别扭哈

为啥 别扭呢

网友:
这个机子修桥多一点,看楼主收获不少

网友G:
4脚2v REF也正常
这个4脚应该是3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4脚2v REF也正常
这个4脚应该是3脚吧?

确实是 3脚  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听说 这么奇葩的故障 别的惠普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我知道读写错误 才会考虑换BIOS还没遇见能写 也会 ...

这个机器正常情况下 插上电源灯会亮下   不正常时 灯闪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缘分呢   该换手机了

还有我。。。也是NOKIA ,925T
坚决不换手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我。。。也是NOKIA ,925T
坚决不换手机。哈哈

呵呵 诺基亚 电量 超级能用 哈哈

网友G:
这个图纸是英业达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纸是英业达代工的。

hp 多数好像都是英业达代工的  英业达  的图纸 我看的还有点晕

网友I:
我有一台hp4411s的和楼主的故障一样,我换过EC,刷过bios都不行,最好就买了。没想到要换bios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hp4411s的和楼主的故障一样,我换过EC,刷过bios都不行,最好就买了。没想到要换bios才行 ...

我也是以前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才有思路的 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三星RV411,进水的机器,待机0.06,后变至0.13,按开关不触发,待机芯片也是51125,通电发 ...

三星的机器开机后才出3 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三星的机器开机后才出3 5V的

我傻冒了,修好了还不知道,因没插开关 一直找原因,嘿嘿,最后没法了,插上电源开关,按下后就点亮了,嘿嘿

网友G:
看来楼主是想把迅维的东西都兑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楼主是想把迅维的东西都兑换了啊。

我没那个本事啊   楼主 你的分都快上万了

网友K:
BIOS能刷进去的话,是不是代表芯片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BIOS能刷进去的话,是不是代表芯片是好的?

不一定,能刷进去 不一定是 好的

网友L:
那BIOS芯片是涮不进程序,才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BIOS芯片是涮不进程序,才换的吗

我感觉波形不太正常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dell 的也是插电电源灯闪..  但是是5V一路烧到底 带着硬盘一起烧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BIOS芯片是涮不进程序,才换的吗

bios芯片刷入 读取校检都正常的很

网友:
不错   我这个我好像不曾见过

网友M:
楼主 好样的 这么高难度的 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 好样的 这么高难度的 都能修好

其实一看问题结果很简单,其实中间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N: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板子的BIOS是能刷进去资料,但焊到主板上面不工作吗?

网友:
bios芯片损坏了吗?搞不懂为什么这样会好

网友:
楼主幸苦了,你是我们的榜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板子的BIOS是能刷进去资料,但焊到主板上面不工作吗?

恭喜你 学会抢答了  是的 不错

网友:
楼主 好样的  辛苦了

网友:
还要换个BIOS再刷,以后试试。

网友O:
有个一样的机器,3V,5V出来了,但也是灯闪,电流上不去,会不会也是BIOS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个一样的机器,3V,5V出来了,但也是灯闪,电流上不去,会不会也是BIOS问题呢

你换个BIOS片刷刷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图纸真的好办事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无技术含量,大家不要喷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