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码CF GA-M61PME-S2P

楼主(2014-07-29):
一块技嘉GA-M61PME-S2P 主板     测跑码CF  测各供电正常。复位起来的慢。要三四秒左右才复位。测没有32.768  换上一个OK

网友:
诶呀我去,秒杀呀!32.768不见啦,技嘉的主板BIOS也容易坏的!

网友:
我也试过修好这样的故障,也是晶振

网友:
一般我们这是先量电池跳线和起振的,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啊。

网友: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人为明显故障好搞,要是哪里拆了个电阻就蛋疼了

网友:
32.768 发生这么的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不错。。

网友:
以前修过几板跑CF的都没有修好。以后修到要留意下这个晶振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