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海尔开机亮一下logo然后不亮了

楼主(2014-07-29):
三天前接到一个海尔w36,版号T67J

下面我就说说他怎么奇葩

客户说显卡虚焊,从网上买个显卡(不知道让谁给焊上去的)

(这是我加焊过的)
此机不亮电流1.5,外界显示一下logo就没信号了。

拆开看看高压板被剪断(没有拍照片)

裸板,接内屏第一次开机可以跑马,edid有波,电流1.35,屏不亮。

再开0.85,不跑马。

过一会再开电流1.35跑马,发现屏有变化,不是暗屏,是黑屏。

改通用高压板还是不亮一样

加焊显卡,问题依旧如此。

这个机器不插屏,外界也是有时电流1.3跑马,有时0.8不跑吗,跑马cpu电压1.2,不跑马cpu电压0.9

用镊子短接cpu电感和地之后100%1.3跑马,外界显示一下logo然后无信号。

小弟我现在是毫无头绪,还怀疑屏坏了(手里没有同样的屏,)还怀疑显卡型号不对(可是我在机器c壳上看的是7400显卡)

我想不通,外接为啥显示一下logo就没信号了,按说能显示logo就没什么问题了。晕好几天了。
(有错别字,大家不要怪我,小弟修笔记本才2个月,求大神支招)

补充内容 (2014-7-31 22:03):
明天把他装起来,不是不想修,是要修的机器太多了,浪费时间的直接放弃好了。我身后还罗着10台头疼的机器呢(包括等信的),每天都是10台左右的机器

网友:
你补一下CPU处的电容看看

网友:
上次有两台神舟是这样的确定是屏坏可是客户不愿意换拿走了,可以试试

网友A:
”跑马cpu电压1.2,不跑马cpu电压0.97 ”-——应从这儿入手查!另外,“用镊子短接cpu电感和地之后100%1.3跑马”是指短路一下CPU供电吗?

网友:
二修不好修 重值显卡试试 板子让人动过手脚了吗 修了两个月就是见习维客挺厉害的

网友:
楼主的显卡好像是翻新的啊,一眼就看出来了,假冒是小苏笨笨IC

网友:
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先确定屏好坏,然后回想一下自己动过哪些,有时候还原一下就会好哦

网友:
修好了 说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真是个蛋疼的问题啊,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没,怎么现在全是这种疑难杂症啊

网友:
看看电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飞线功夫那里厉害,蜘蛛侠啊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修了,还是二修。不好弄啊

网友:
你不是说高压被剪了吗?可能是报价不修的。看有没有被动手脚吧

网友:
换个新显卡

网友:
可以看看CPU供电方面有没有虚焊,,,准备进系统电流加大,虚焊会供不起电

网友:
不会是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有时不跑码,就当不跑码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马cpu电压1.2,不跑马cpu电压0.97 ”-——应从这儿入手查!另外,“用镊子短接cpu电感和地之后100%1.3 ...

对的 ,断电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