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元件,白色的那4个,字母G表示,

楼主(2014-07-29):
这是个什么元件,白色的那4个,字母G表示,上面的数字又表示什么

网友:
图片就是这个

网友:
没见过,要是一头接地是电容的可能性大,你可以用表先量一下看看阻值跟那上边标的数字有关系不!

网友:
不是电容就是保险电阻,跑跑线路看!

网友:
在图纸上看看

网友:
感觉像保险,不过以下出现4个,因该不是

网友:
楼主是不是有一端接地呢,似的话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
电容可能性大

网友A:
知道这是什么元器件了吗,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这是什么元器件了吗,分享下

双向型 tvs瞬态电压 抑制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