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4T外接电源移动硬盘无法识别 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4-07-29):
第一次用外设的移动硬盘 USB接口的电源管理都已经打开

目前情况是 在笔记本上的“设备”中是可以看到这个盘的 属性界面里的描述是“不可用”

插拔也有硬件读取的声音反映 插在电脑上连接好能摸到移动硬盘有读取的震动

但是在“磁盘管理”和“磁盘魔术手”中都看不到这个盘

求助~

网友:
什么硬盘格式?是不是电脑识别不了。

网友: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啊,有的系统识别不了那么大的硬盘, 32位的系统最大就能识别2t的硬盘。你查看一下你的系统吧。

网友:
改NTFS格式看看。

网友:
你是想说硬盘有问题,还是想说你的外接电源有问题。
如果,怀疑硬盘有问题,就把硬盘接台式机电脑检查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移动硬盘供电不足。或者数据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