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电流1.0 无1.8V+GPU电压

楼主(2014-07-30):
如题   这个1.8V 干什么用的?    之前是进水的  个电压都有  供电都正常  是不是IC 坏了,客户拿过来修的时候  氧化  清理了下,亮过一次  后面就不亮了

CPU 电压都有。。。   最后不知道怎么弄的  我把 PR154 电阻 短接下 电流就上去额  开机了   但是1.8VGPU 还是没      难道 另一边要3V 拉高 才行?

还有PR280 板子上是没电阻的 直接连接的   但是接地的 AGND_1.8V_GPU  也是接地的   接地的难道也有电压? 这搞不懂了

网友:
1.8VGPU是给显卡供电的啊

网友:
找找他的条件和开启! 他有了CPU供电也就上了

网友:
不会是显存吧

网友:
1,8应该就是显卡供电呀。

网友:
这个是显卡用的  这个电压不出 CPU就没有供电 仔细查查周边电路  进水的机器要注意有没有电阻腐蚀或者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