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看 联想G480

楼主(2014-07-30):
一台联想G480机子凉时可以开机20来分钟,20分后自动关机不是掉电,和软关机一样,自动重启,越来越时间短,一直到亮都不亮,就掉电重启,bios刷了故障依旧。没有示波器抓不到信号

网友A:
是不是温度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高了?

温度一点都不高

网友A:
把温控电路断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温控电路断开试试

我试试,看看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吗

网友:
散热做好了没有?

网友:
用的什么cpu 换个u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