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求助!

楼主(2014-07-30):
遇到过很多电源,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懂,辅助电源无电压,拆开测量什么都是好的,结果断开BE极的那个电阻就可以,电阻阻值和色环上的一样,请教高手指教为什么断开那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
忘记上图了,就是图中框中所示的那个电阻

网友B:
确认是辅助电源管嘛?上电路图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上图了,就是图中框中所示的那个电阻

Be间的电阻会分流,使反馈到开关管be节电流Ib变小,电路无法起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认是辅助电源管嘛?上电路图看看呢。

是接在散热片上的开关管。

网友:
楼主有电路图吗?这个电阻在电路图上有吗?

网友:
楼主可以算一下分压后加到开关管控制极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接在散热片上的开关管。

开关管的型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的型号呢?

不是我的板子,我可不知道,我看图片上 ,三个大功率管子都是一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的型号呢?

开关管就是普通最常见的开关管,遇到过很多电源都是这样,无5VSB输出,直接把这个电阻断开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D:
开关管老化了?工作区域偏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老化了?工作区域偏移?

开关管换了还是一样,一直就是搞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的板子,我可不知道,我看图片上 ,三个大功率管子都是一排的。

看似功率管,有的却是二极管噻。

网友:
回9楼:有点看似三极管,却是二极管而已,只是双二极管罢了。

网友A:
在电路图上,就是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图上,就是这个电阻

R002时间长了,变大了

网友:
这限流电阻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这个电阻和R002没有问题的话,要考虑Q1是否有问题,验证一下Q1及它相关部分对后级的影响。当然Q03老化引起的β值减小也会使电路不满足振荡条件,去掉分流电阻,也就减小了Q03的下偏置的分流作用,也就暂时弥补这个问题。要+5VSB稳定工作,这个分流电阻不应去掉,因为它和Q1共同组成Q03的下偏置电路,有自动调节稳定输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