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0一体机电源保险断了

楼主(2014-07-30):
电源型号

拆开发现是保险断了,现在是串上灯泡,通电时灯泡亮来一下就灭,测得绿线5V,一短接绿黑线
就闪几下灭了,测5V、12V都没有。

过5V的二极管(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整流二极管)型号为stps30l45CT在板测为94左右,
拆下来是110左右,不知道是不 是正常 ,感觉不太正常,左边的是过12V的二极管
型号是Stps200l45ct忘了,在板测500左右,拆下来是280左右,想换一下那个过5V
的二极管找到了一个FCH30a06不知道行不行,下面是资料

帮忙看看

网友:
保险烧断,说明电路里面有短路啊

网友:
查整流桥---大电容(均压电阻)---开关管(启动电阻)---

网友:
电源输出的对地阻值都是很低的,只要不为0,都可以认为是正常的,电源输出部分还有短路的,你确定都挨着打过?

网友:
还是仔细查看一下输出的部分,肯定是有短路的。

网友:
如果待机5V正常  短接绿黑线  测大电容正常应有380V电压  如果没380V就是 PFC电路没工作。

网友:
找师傅确认了下应该是后面控制部分,换芯片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