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4-07-30):
问个小白问题,本人对硬盘这块儿不是很懂,请问下硬盘从电脑开机之后一直都有读写动作吗?没有任何操作,杀软什么的都没装,也是有读写动作的吗?直到关机?

网友:
大神们求指教

网友:
开机的话硬盘就开始加电工作,大部分都是读操作,有操作系统的话就有写操作的

网友:
你可以在百度上查询一下关于这方面的文章。

网友:
以前的老盘,会有偶尔的读操作,现在的新盘,如果,像楼主说的情况,就没有读写操作。

网友:
开关机本身就是读和写的操作系统做软件做的

网友:
目前的硬盘是根据你电脑里发送的指令来进行读写的,其他时间硬盘本身只是碟片自转,磁头并不工作。但是硬盘里面的固件会记录下硬盘的加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