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3V3对地003欧,但电压正常,请教?

楼主(2014-07-30):
昂达G41+主板,能触发,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测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ATX灰线PG也有,现在不明白的是:断电,测3V3对地003欧,是正常吗?如不正常为什么内存,桥,cPU,总线各电压还正常,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你主板上插上电源 了 才测到时3欧

网友:
那先排除短路啊

网友:
在那测的3.3 对地值

网友:
是你自己搞错了吧,,,你测的是哪个3。3

网友:
如果没测错脚,那就是你的表有问题。有的板标注是反的。

网友:
先排除短路

网友:
这样的话肯定会保护的。

网友:
貌似  不一样  先把atx  拿开在测   在和3.3有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