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E40 与BIOS有关的1长2短报警

楼主(2014-07-30):
昨天接了个E40 AMD 独立显卡的   机器     开不了机    拆开后发现EC 和主供电进水了

清理后当时就好了    发了一天   第二天又开不了机了。   把当时进水的地方又检查了一遍   没发现什么问题。

想到了刷BIOS     下了几个BIOS   刷了   还是不开机

于是把主板全部拆下    发现背面南桥 晶振  也腐蚀了   处理后  开机 1长2短报警

1长2短报警   一般都是显卡

但想到昨天是正常了   显卡应该不会有问题     唯一动过的  就是BIOS 了  (这个BIOS 以前用过确定是好的), 于是又上网到了5-6个BIOS    刷上都是1长2短报警

于是又把  原BIOS  刷回去       开机正常了

如果有人遇到此类情况     帮忙验证下

附上正常的BIOS   e40 amd 独立BIOS 原件备份

网友:
E40 2声报警时显卡

网友A:
昨天同行拿来一个E40 说一开始进系统过一会掉电,自己清了一下灰开不了机了。。。。在别的地方动过EC,没用又拿过来了,待机正常,开机走到0.07掉电。。。。有知道怎么回事的不?

网友B:
那论坛上的BIOS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论坛上的BIOS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感觉应该没问题      如果有问题  不可能全部不能用的           有待验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昨天同行拿来一个E40 说一开始进系统过一会掉电,自己清了一下灰开不了机了。。。。在别的地方动 ...

什么主板的     如果AMD 独立   注意下内存贴纸下面的1.5v转换

网友:
网上坑爹的BIOS也有很多  有些人为了分

网友D:
之前看过一篇贴子,说是现在许多机器的BIOS备份之后都有缺陷,会引起风扇狂转等。楼主所遇到的问题,和这个方面是不是有关呢?

网友:
同意你的说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主板的     如果AMD 独立   注意下内存贴纸下面的1.5v转换

是英特尔独显的

网友:
我觉得那些发错BIOS的逮着一个就该干死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过一篇贴子,说是现在许多机器的BIOS备份之后都有缺陷,会引起风扇狂转等。楼主所遇到的问题,和这个 ...

应该是的    跟这个应该有关系

网友:
这机器跟X220I 一样啊。刷BIos就好

网友(2015-01-12):
e40显卡坏的很多

网友:
bios还是原来的bios啊。求解。

网友:
拿风枪吹吹北桥和显卡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bios问题不多见  用原bios基本没问题

网友:
感觉不太可能啊

支持 反对

网友:
进水的机器 看看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相信楼主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可以收藏 做参考

网友:
还是跟进水有关吧,仔细看看零件的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