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利文gl-430A 2.0atx电源无法启动维修

楼主(2014-07-30):
今天朋友说自己的电脑头天运行正常,第二天无法启动。
故障诊断:试机果然无法启动,首先打开机器清尘,电源使用为金利文gl-430A 2.0atx电源。
故障排除:拆下电源,测量sb5v 正常为5.0v ps-on(绿线)为4.99v。短路绿线和地线,其他各路电源都没有输出。
该机采用7500+339。待机时7500 14有5v基准输出,12脚供电为12.4v。8、11脚为2.48v。短路绿线和地线,测量4脚电压为0v。证明7500已启动,8、11脚为1.48v正常,表明驱动正常可能主开关管eb可能存在短路,在线测量发现一路开关管eb短路,更换后,短路绿线和地线启动正常,各路输出正常。7500的8.11脚为2.45v。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电源还值得修吗.

网友A:
推动三极管损坏~~~有些是两只一起坏,电源不启动KA7500问题也大,

网友:
一看就是山寨的,还是让你朋友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动三极管损坏~~~有些是两只一起坏,电源不启动KA7500问题也大,

推动管损坏,7500的8、11脚输出电压不会降低到1.48v

网友:
学习学习,练练技术

网友:
全利文垃圾电源,用料太次,还是换一个好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