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4黑屏

楼主(2014-07-30):
接一SONY MBX-224黑屏,外接有显,测屏供电LCDVCC没有,INV_ENABLE背光开启信号也没有,测U17的LCDVCC-EN信号也没有产生,这个两个信号都是有显卡产生,因外接有显——就是加焊了显卡,还是不显,这个主板有个PANEL_ID SW开关,没了开关没有问题,放在ON上都有高低电平产生,后面拆了液晶屏,里面显示屏的型号是N156B6-L0B ,图纸上并没有这个屏的ID参数,当是我也没有记下这个开关的位置,现在想调回去在试试,不知道是哪个位置了,因为外接有显,芯片本身应该是好的,

附上图纸, SONY m961_mp_mb

网友:
外接显内接不显,显卡故障不能排除,前提是开启信号电路的元器件都ok但没有开启信号,,,查北桥和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调一下跳线开关就好了,12到数字那边,其余的到ON那边。

网友:
楼主如果修好了,请说下是哪里问题,我前二天也接到一台和你机器现象一样的。

网友:
14的屏就按那上面几种跳线都试下

网友:
按3楼的方法试了一下,没用,还是一样的,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可能要重植一下试试,因为的拆的时候散热孔已经被堵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SONY的机器排线很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量了显卡的PCI-E总线,阻值都正常,开机测,连CPU这边的电压为0,显卡这边的电压有1.05V,但没有波形,电感上供电都正常,真的要拆显卡了吗,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回复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今天接了一台这个机器问题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