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马

楼主(2014-07-30):
四位诊断卡测试  贞周期指示灯长亮  是一块映泰主板 型号是TF520 A2+   I\O是IT8716F-S  供电都有了  时钟就不知道了 因为没有示波器  复位也有的  就是贞周期的指示灯常亮  怀疑是桥的问题

网友A:
拿表量一量是可以确定时钟的,不一定要示波器。。。。。

网友B:
已修复 是网卡芯片短路  拆了网卡芯片 就正常亮机使用  不过呢 得加一个外接网卡才能上网了

网友C:
网卡短路发热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短路发热的多

嗯嗯  就是网卡短路了 现在已经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表量一量是可以确定时钟的,不一定要示波器。。。。。

能说下各个时钟的两脚电压判断在哪个范围是好的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复 是网卡芯片短路  拆了网卡芯片 就正常亮机使用  不过呢 得加一个外接网卡才能上网了

这貌似不影响啥,只要不是什么网吧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