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张主板各部件工作电压速查表,再请教一张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4-07-30):
先发一张主板各部件工作电压速查表,适合新手使用

菜鸟看电路图,下面怎么也看不懂,三个管都是2sk3918,图上看G极连+12V、D极连VCC3、S极连VCC12,究竟是怎么理解,最终目的是要输出那个电压?看得一团雾,有大神能完整解释下这张图给我等众新手吗?谢谢

网友A:
主板电路原理图解读的资料那里可以找到?好像基本没有

网友B:
还是不错,可以做资料的,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错,可以做资料的,谢谢分享

能帮忙解释一下上面那张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路原理图解读的资料那里可以找到?好像基本没有

网友:
多谢大神,认真研究领悟!

网友A:
大概明白了这个电路图的原理,追问一点:既然这个电路目的是3.3转1.2,那S极下面连那个VCC12是指转出来的1.2V了?而不是这里提供VCC12输入是吧?

网友C:
本人是新手:
1、通电时,场管G极得到12V电压,场管这完全导通,S极输出3.3V经R180后,11脚会得到一个电压。同时,2.5LEVEL经R148、R169分压在12脚会产生约1.4V的电压。
2、一般此时,11脚电压会>12脚电压,10脚会将场管G极电压拉低,直至11脚电压会=12脚电压。VCC12将得到所需电压。
不知这样对不对,哈。。。

网友C:
VCC12不是=1.4V+-10%???

网友:
资料不错的适合新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人是新手:
1、通电时,场管G极得到12V电压,场管这完全导通,S极输出3.3V经R180后,11脚会得到一个电压 ...

应该是这样了。那个连EC13的VCC12是起什么作用?疑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12不是=1.4V+-10%???

我就是不理解这个VCC12是什么作用?是指有VCC12输入的意思?还是指3.3转1.2得来的?
如果这个VCC12本身就指有1.2V输入,那还要3.3转1.2干什么?很菜的问题,初学电路图无法子

网友:
VCC12的疑惑,有人指明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概明白了这个电路图的原理,追问一点:既然这个电路目的是3.3转1.2,那S极下面连那个VCC12是指转出来的 ...

这个电路大概的原理是这样的,

网友:
错了是五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大概的原理是这样的,

不变的是输出电压VCC12?但是VCC12 是指VCC12: 12V吧?这怎么解释得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变的是输出电压VCC12?但是VCC12 是指VCC12: 12V吧?这怎么解释得通?

VCC12=1.2V    这是电路基础,应该是这样的,电路我也不是很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了。那个连EC13的VCC12是起什么作用?疑惑中

那个连EC13的VCC12是起什么作用?你要看看VCC12是连接什么的,发文件给我,我给你看看,ljrmm@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变的是输出电压VCC12?但是VCC12 是指VCC12: 12V吧?这怎么解释得通?

非常感谢!

VCC12很多是指12V的,在这里只能理解成1.2V才通!而且应该是指3.3转过来的1.2V才合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连EC13的VCC12是起什么作用?你要看看VCC12是连接什么的,发文件给我,我给你看看,

这个VCC12在这张图上没有连接其他地方,应该就是指3.3V转过来的1.2V,唯有这样理解才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VCC12在这张图上没有连接其他地方,应该就是指3.3V转过来的1.2V,唯有这样理解才通。

一定不会没连接都其它地方的,这就是一个供电,如果供电没有连接器件,要来做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定不会没连接都其它地方的,这就是一个供电,如果供电没有连接器件,要来做什么?

如果这是个供电,还要3.3V转1.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是个供电,还要3.3V转1.2?

我不认为这是转1.2V的,我认为是转1.4V的,就当是转1.2V的,那本来就需要1.2V,难道你直接用3.3V作供电?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了。那个连EC13的VCC12是起什么作用?疑惑中

那个连EC13的VCC12就是这部分电路的最终产物,就是说这这部分电路就是为了产生一个1.2V的VCC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认为这是转1.2V的,我认为是转1.4V的,就当是转1.2V的,那本来就需要1.2V,难道你直接用3.3V作供电?

你说对了,实测确实是1.4V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连EC13的VCC12就是这部分电路的最终产物,就是说这这部分电路就是为了产生一个1.2V的VCC12。

明白了。开始就是因为被这个VCC12搞昏了,其实不写上这个VCC12就很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