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P蓝屏

楼主(2014-07-30):
装驱动蓝屏 论坛看主板U11坏了 换了 壳子也粘好了 现在驱动能装上 用不了多久 或者进游戏也就蓝屏 显卡我做了 蓝屏116  还有其他通病吗

网友:
CPU供电   和CPU都容易坏

网友:
擦 现在又成装独显显卡驱动蓝屏了 U11这1.5V供电管我换几个了 直接导通也一个B样 论坛大哥们为什么一换就好 我崩溃了

网友:
不要灰心,再仔细的查下看看,我们也都有这样的时候,放松一下,再看看

网友A:
左屏轴显存跟前是不是少电容了

网友:
你看下铁壳温度高不还是你没焊好

网友B:
我前几天  遇到一台  东芝  装WIN7   32位 一个系统装完后 第一次起动 能行  重起就蓝屏    安全模式都不行

64位 装完就蓝      后来装XP 勉强可用      伤脑劲哟!

网友:
是啊这种情况只能先换CPU  内存  硬盘  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屏轴显存跟前是不是少电容了

仔细看了几遍  都在 我想换显卡 你觉得好的可能性大不

网友:
只用集显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  遇到一台  东芝  装WIN7   32位 一个系统装完后 第一次起动 能行  重起就蓝屏    安全模式都不行 ...

换个硬盘,装精简的W7X32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前些时有个Y460的,打显卡驱动黑屏,加焊,更换显卡故障依旧,刷BIOS好了

网友:
先排除外设吧,,再看看系统,,或温度

网友:
我上次就是给别人用集成的

网友:
劝客户只用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  遇到一台  东芝  装WIN7   32位 一个系统装完后 第一次起动 能行  重起就蓝屏    安全模式都不行 ...

估计系统文件不兼容这机子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的 还是U11问题 悲催 之前直接导通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也很大,有条件可以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