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01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7-30):
接可调电源按开关0.01A。拆机,版号QL6N卡独显,pm45北桥,南桥都被干过了。
3 5V都正常,查EC待机3V,复位都正常,由于没示波器,直接量了下晶振电压正常就刷了BIOS,装上还是不触发。
接着测,按下开关后,RSMRST#为低电平,感觉就是这么个问题了,在图纸上找到RMSRST#所连的R193,直接去掉,在按下开关后RSMRST#正常3。3V,但还是不触发,又量了下南桥待机3V,正常,当量南桥晶振时,自动触发了。尼玛,一般碰到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南桥坏了。还是碰碰运气比较好,万一是晶振挂了呢,直接换了Y3,谐振电容,和10M的电阻,能触发了。  晶振坏还是头一回碰到,测试了几次装机,装到一半在开机,妈的又不触发了。  又拆,直接换了个IBM的南桥OK 反复开机测正常。
装机,测试。这机器又不触发了,拆机,在南桥和EC周边拿万用表疯狂扫荡,倒是南桥背面有几个822的排阻,激动了一下,不过都是正常的。心想,南桥是刚换的应该没问题。BIOS刷过,估计还是EC某一个条件没满足,现在只有时钟没办法确认是好是坏了。直接换,OK了。
文采不好,写的不咋地

网友:
如果图文并茂就更加好了

网友A:
是EC的时钟吧 !就那个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EC的时钟吧 !就那个晶振

是的,不过照片大于2M的不让上传

网友:
逻辑分析很棒

网友:
这样也是个奇葩

网友:
楼主能折腾,我也修了一台差不多故障的,也是RSMRST信号不触发的时候为低电平,EC 换过 BIOS换过,晶振换过还是不行,明天继续折腾

网友:
写的不错,就是没加上两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