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键盘有两排不能用,待思路

楼主(2014-07-30):
Y470直接上图
这是进水机,拿来时可以开机只是U口不能用,处理了后不开机,ec供电正常,ECRST#电阻坏了, 这些,就不说了,直接上正题。

看图
这些键盘接口道EC德数据线都是通的,么有短线,而且没有接对地的电阻,全是直连的,只有这两个脚是供电
如图,更换后无果。
把键盘插上量了一下接口对地阻值,都是500±,差距不大于5,现在EC BOIS ,BOIS,刷了,无果,EC换过,无果,数据线对地的那些电容主板上市没有使用的,后面给他说接外接,他同意了,求解大神,至今没搞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当然键盘什么坏就别说了,都测试过好多块

网友A:
是不是还有小板连接到键盘接口,共用一条信号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有小板连接到键盘接口,共用一条信号线

Y470键盘,没有任何外设,单独的键盘。除了按键还是按键,没有灯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有小板连接到键盘接口,共用一条信号线

键盘到EC完全是直达,没有任何外物,对地电容都是没有设计装

网友:
为什么不换换IO

网友:
去掉所以外设,包括开关板,触摸板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70键盘,没有任何外设,单独的键盘。除了按键还是按键,没有灯什么的

那就问题好像很复杂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EC BIOS或者其他按键板有问题

网友:
进水,60-70%机率都是键盘坏了 吧????????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到EC完全是直达,没有任何外物,对地电容都是没有设计装

EC直达,那就键盘坏了呀.......

网友:
没有看到楼主更换键盘试一下啊

网友:
换健盘试试。或者接口位置。。。

网友C:
外围没异常,查查这个IO,看看是不是有后缀,可能有点讲究的

网友D:
这个东西反正只是EC和键盘及中间的连接部分,仔细查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反正只是EC和键盘及中间的连接部分,仔细查应该没问题。

直连的

网友:
何以见得?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围没异常,查查这个IO,看看是不是有后缀,可能有点讲究的

原型号代换,而且换了后和之前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