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老是烧扼流电感 是哪里问题啊

楼主(2014-07-30):
一台显示器 ,测量大电容上没有300V电压,保险是通的,发现扼流电感烧断了,换了个上去又烧,这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差不多图中L902这个东西!

网友:
大哥们帮忙分析分析啊

网友A:
测测桥到线圈的电容,关键是不烧保险有点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测桥到线圈的电容,关键是不烧保险有点晕!

是啊,保险反而不烧啊

网友C:
把后的三个电容全换了。还有换上的要合付原圈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后的三个电容全换了。还有换上的要合付原圈的要求。

这个图纸我只是说明是哪个电感,和我电源板不同的

网友:
当然有短路的地方你可能测不到把

网友D:
直接导线连起来,看烧不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导线连起来,看烧不烧保险。

同意楼主的 啊

网友:
电感可以换个大个的,也可以拆了用铜线直接连起来。

网友:
一般是负载加重了,建议你在电感的后面加滤波一个电容

网友:
整流器看一下好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保险反而不烧啊

应该还是桥到线圈之间的什么件有问题,桥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它都烧了,保险不断吗

网友:
把桥换了试试

网友:
总烧这个东西  应该还找故障吧
整流桥  大电容 都看了吗
会不会是性能不良 测试不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桥到线圈之间的什么件有问题,桥会不会有问题呢?

呵呵同意楼主的

网友:
1烧线圈不烧保险丝不合理     看保险司规格对不对
2保险丝拿掉  接灯泡
3拿掉桥 --> 接电 ---> 看亮不亮
不亮    那就要查桥后端电路

网友:
duncanspur  说的有道理,按他说的弄吧!

网友:
等一下你会发现:保险丝早被人直接铁线连过去了

网友:
桥拿掉 不少的话就是开关管的问题

网友:
桥 滤波 开关管 就这三地方都量一下 还有刚才楼上哥们说的 不烧保险 烧线圈 保险是不是被飞线跳过了

网友:
这东西不可能一直烧。 要烧也烧保险啊。 怎么可能烧这么粗的电感。

网友:
把桥以及桥后级那个3000V的电容换掉应该就好了,看样子是电流过桥时的阻力太大引起的,比较费解的是保险丝不烧,估计你的保险丝是不合格产品吧!用大铁棍子焊上去当的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