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15PWD全屏发红什么原因?

楼主(2014-07-30):
遇到怪机了,显示也正常,就是偏红。。。先写个软件试试,真是古怪。

网友:
又发现用点屏器测时不发红,接VGA就发红,邪了。。这板不能在线写好麻烦

网友A:
这个问题建议楼主换灯管试试,有奇迹的

网友B:
先查VGA三基色正常不?测下三个对地阻正常不?联想VGA接口6脚管子坏的多。换下试下,可和DVI接口管子替换下。

网友C:
有没有换个VGA线 试试  还有设置里面的色度  设成AUOT

网友D:
这故障我遇见过是驱动板或程序问题。是换了驱动板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建议楼主换灯管试试,有奇迹的

不是灯管引起的红,该白的地方它还是白的,就是不该红的地方它发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VGA三基色正常不?测下三个对地阻正常不?联想VGA接口6脚管子坏的多。换下试下,可和DVI接口管子替换下 ...

三基色保护管会引起这现象?这机是用三极管保护的,我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换个VGA线 试试  还有设置里面的色度  设成AUOT

早换过了,设置里没用,把红色减到很低,不该红的地方它还是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故障我遇见过是驱动板或程序问题。是换了驱动板好的。

程序刷了一下没用,看来是主控芯片一类的问题,待我用通用板点一下看看

网友:
换线看看,信号的原因吧

网友E:
换换 VGA线  不行就换灯管

网友F:
发红不是灯管的问题,就是24芯片的问题,24芯片可以先取掉不用试下,或者清空24芯片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红不是灯管的问题,就是24芯片的问题,24芯片可以先取掉不用试下,或者清空24芯片的内容。

用通用板点了,不红,我拿掉试试,板上有两颗24拆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换 VGA线  不行就换灯管

如果是这种小问题,我还需要来问?

网友:
R G B
阻值一致吗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个偏绿的,看了这个也有维修的思路了,谢谢了

网友G:
先把2个24都备份  然后一个一个清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把2个24都备份  然后一个一个清空试试

呵呵 同意楼主的

网友:
排除灯管问题后,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