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321摔坏,自动上电掉电

楼主(2014-07-30):
如题,笔记本摔了,屏碎,主板按开关能上电,电流到1.2A左右掉电,然后把主板拆出,把BIOS电池卸掉,放了一下电,重新装上,发现,变成了只要是一接上可调电源即自动开机,并仍然到1.2A左右掉电,每次掉电与自动上电间隔为六七秒,测主板上各大供电电压在上电后都出来了,值也正常,然后详细观察,发现显卡旁边的晶振样子奇怪,细看,发现是摔掉了上半部分,这个晶振应该是27兆吧,找了片废显卡,拆了个27M晶振接上去,用示波器打,波形出来了,正常27M,但仍然是自动上电,自动掉电的循环,
还有一个现象,刚接上电源是每隔六七秒循环一次,十来次之后时间会缩短,变成两三秒一次,
没有图纸,主板上各零件标号大部分也被省略掉了,求思路,求图纸,谢谢,

网友:
这种板子直接换好了啊。摔得不好修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无图纸一般只能换板啦

网友:
摔过的板子一般不是掉底就是短线,很不好搞

网友:
这种板子有时候只能看运气,,,,没事多研究研究

网友:
有可能南桥掉点了     反正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嗯,拿掉CPU和内存,电流上到0.52A,仍然是自动上,自动掉,强行按着开关,可以关掉电源,但是关掉后没两秒,仍然自动上,即使按着开关不松开,仍然是自动上自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