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二修机不开机修复一例

楼主(2014-07-30):
东芝L600 二修机不开机修复一例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L600,故障为不加电,顾客描述在别处修过没修好拿过来的。拆机看南桥已经被动过了,EC换了,BIOS有动过的痕迹,应该是刷过程序。好多地方都动过了。平时

遇到这种机子直接宣布报废,因为给客户报的价比较高,所以只要硬着头皮试试修了,先从待机开始吧!次机子待机芯片为RT8210B测得3V5V正常所以暂时不管他了,查EC的条件吧!次机子EC为华邦的775L测得待机供电19,46,76,88,115PIN都为2.7,有点不正常有点低啊!问问师傅,师傅说有些机子是正常的,那就当他正常了,查复位第85PIN的R265一头3V

链接EC的一头为0,不对啊,正为也为3V才对。77PIN 79PIN 时钟电压为1V左右算是正常吧!先刷BIOS吧,刷了BIOS还是不加电,EC脚走了一遍烙铁故障依旧.还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修吧,查EC的待机是RT8210单元供电的3VPCU经过R583给EC供电的,查R583的阻值为260 不对啊正常应该为0才对。更换R583 以后EC的待机和复位都正常3V了.再次试机加电1。0然后掉电,查南桥阻值为10欧,有点偏低,更换南桥正常开机,久违的LOGO出来了。

此机原故障应该为R583阻值偏大引起的,由于维修工程师的不太专业造成南桥也损坏。

附上此机电路图

东芝L600 QD-TE2D 独显.pdf

网友:
遇到一台SONY PCG51111T开机掉电通病没整好,加热CPU供电芯片62882就能开机,跟前的好多小元件也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我觉得应该是板层有问题了,有遇到过的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学习了   ,看来ECRTS问题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