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硬盘加电不转求助

楼主(2014-07-30):
一块日立硬盘,如图
加电后硬盘不转,用手摸图中红色方框的芯片发热,查了下是什么”驱动芯片0A30502“。

这个硬盘启用了bitlocker加密,如何维修才能保留数据。

直接换电路板可以吗,我有几块一模一样的硬盘。

望赐教。

网友A:
直接换电路板是不行的,换完主板后,还得重新把原盘的固件重写到新盘上,这样才能识别。前提是硬盘内部没有问题。大概说了一下,详细你可以在站内查询一下,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电路板是不行的,换完主板后,还得重新把原盘的固件重写到新盘上,这样才能识别。前提是硬盘内部没有 ...

多谢,我先去站里看看。

网友:
需要更换原bios,

网友:
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B:
如果两块硬盘电路板完全一样 可以不用刷写固件的 直接换上就能用 我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块硬盘电路板完全一样 可以不用刷写固件的 直接换上就能用 我换过

bitlocker的加密信息能保留吗?

网友:
新问题来了,我换了个同型号通容量硬盘的电路板还是不转,而把这个电路板换到那个同型号容量的盘上,那个盘就转,虽然也认不到,可能是bios之类的没导过去的问题。

这是不是说明电路板没问题。问题出在电机上了?如何做进一步判断。

网友:
可以换版的,需要更换原bios

网友:
我换过西捷同型号的硬盘主板数十块(80G),都成功,没换什么原BIOS。楼主这块硬盘应是电机坏或被磁头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tlocker的加密信息能保留吗?

这个就没去管了  反正换后我用MHDD扫描全盘没有坏道红绿

网友:
日立硬盘无工具 难于登天!!!!

网友:
既然电路板是好的,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磁头卡死,一种是电机坏,判断的依据是,磁头卡死,是能听到 轻微响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