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P5QW

楼主(2014-07-30):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5QL-I/SI的主板。不跑码。 CP没温度,没供电,,马上先加焊CPU供电控制芯片。。哈市一样的 ,马上测5V12供电,都有,,无开启【由于没图纸找了个芯片引脚定义】,     马上拉条3.3V过来 OK。

网友:
这样描述是否太过简单。

网友:
修板是秒杀  文字也是秒杀

网友:
一块台式主板 还要描写得很清晰 吗

网友:
说的是否太过简单

网友:
是cpu电源ic没开启电压,飞的3.3v吗?

网友:
楼主上进点会更好,继续跑开启CPU的路线找到根

网友:
发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飞个3.3不会引起其他的问题? 这样会稳定吗?

网友:
是CPU电压的开启有问题吗?

网友:
楼主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基本上大多数主板无CPU供电EN的情况,其他东西都不会正常工作~特别象INTEL这种,如果没有桥供电,楼主他飞个3.3V去EN脚强行开启CPU供电,也是没用的,品牌的主板,通常都会保证每个信号正常的,如果有一个是直接飞线会导致其他某部位缺少信号而不工作

网友:
你秒杀了论坛所有人,跑出原件比较好吧

网友:
我们不像你们时间充足。。我们是修好这块看下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