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220i 网卡问题

楼主(2014-07-30):
一台X220I机器,能正常使用,正常进系统后,无线能正常用,有线网卡设备在网络连接里认不到,在设备管理器里有线网卡驱动显示黄色感叹号。
现在只能禁用有线网卡驱动后,再启用一下,后有线设备就能认到,且能正常使用。问题是机器正常关机后在开机,还是会出现上述问题,有线认不到,只有禁用网卡驱动再启用才能使用。
网卡芯片换过,硬盘换过装过系统,都一样。
求助。。。。。。。。。。。。。。。。。。

网友:
换个网桥试试看,最好找图纸看着修

网友:
网卡晶振换一个看看

网友:
换个网桥试试看

网友:
最好网卡芯片和网桥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