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2J 电池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7-30):
一台华硕A42J的机器,用电源开机一切正常,用电池开机不显示,排除电池问题,误以为是显卡,换了没有效果,听说是个通病,求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进水了 修好了就是电池不开机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进水了 修好了电池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