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教 HP vs17e

楼主(2014-07-30):
修一台 HP VC17E 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驱动一体,不开机,测无12V,电源管理芯片SG5841损坏,用SG5841SZ代换,还是无12V ,测各脚电压如下图,换过光耦和431, 求维修思路,再问下芯片5脚接的是电容,我查芯片手册应该接电阻,接电容能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14-8-1 10:03):
已经修好了,问题出在芯片周围电阻。

网友:
检查3脚电压  此电压不正常芯片不正常

网友:
3脚13V 不正常吗?320V 经2个750K电阻串联到3脚

网友:
检测一下次级的5V,12v对地电阻,别因为次级短路把初级再修坏了

网友:
那2个芯片不可以代换吧。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008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