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7-30):
----------------------------------由于工作原因,极少发帖,下载分成了发帖的唯一动力--------------------------------------

笔记本品牌ACER    型号4750G
版号JE40 HR MB (10267-4)
  CPU:I3-2350M 芯片组HM65
----------------------原图片大小大小限制不能上传------------------------------------------------------------
裸板测试 待机电流:0.01A-0.02A  测系统供电电感PL4101 3.4V PL4102 5.1V
按下开关按键电流没有跳变,首先测了下按键,按下开关有3.3V-0V-3.3V跳变。最近修到的宏基笔记本不触发,BIOSEC 坏的比较多,懒得测试,相续刷了BIOS 和更换了EC,结果一样。只能翻开图纸,先找到PWRCN1接口
查KBC_PWRBTN# 信号,
通到了EC93,按下按键,93有跳变,

EC工作正常的情况下收到信号后就会发出PM_PWRBTN#
EC117脚 PM_PWRBTN# 也有跳变,如果没有断线的话,就是PCH 没有工作了。继续追查HM65的工作条件,运气不错,搜索PCB上面的编号:PCH1
发现C2104只有0.9V,测RN2104 13.3V,于是拆下RN2104测试,20K,看来电压被拉低了,拆掉C2104后,按按键仍然没有变化,当用标配测量C2104的PCB+的时候突然触发了,测量到的电压3.3V也上来了。接上显示器终于可以显示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冷机再次通电,又不触发了,再次测量C2104 PCB +又掉到了0.9V,怀疑是吹电容的时候加热了HM65,于是顺便把HM65那到BGA 加焊下,冷清后通电自动上电跑马,但是不能关机,强行关键也不行。反复测试2次后,又不能触发了,测量C2104的PCB+仍然是偏低,怀疑是HM65坏掉,上BGA拿掉HM65C2104电压恢复到3.3V。更换上新的HM65后,仍然是自动上电且不能正常关机。拔掉电源再次通电又不能触发了。继续测量C2104,3.3V电压是上来了。为什么不能触发!一时间没有了维修方向。这个时候应该看看电影娱乐下,此处省略NW字。从新分析下维修过程看看是否忽略了什么。C2140偏低是不可能触发的(断电后是由RTC供电的),通电的情况下那表笔测量电压的时候有可能触发(电压瞬间升到3.3V),RTCRST#偏低导致不能触发,很明显的故障点了。更换HM65已经排除!2次上BGA下来的第一次通电都会自动上电,测量RN2104的时候焊上去加热到了HM65,也可以上电,共同点找到了3。1自动触发 2不能关机 3RTCRST#都是0V-3.3V。怀疑自动触发是因为3个共同点引起的,因为上BGA的时候那掉了RTC电池RTCRST#是没有供电的,测量RN2104的时候是那下来测试,RTCRST#也是没有供电的,在第一次通电的情况下,自动触发是因为RTCRS#通电前没有记忆,通电后已经有了3.3V供电,自动上电了(有的主板RTC电池没有电,南桥里面的信息没有记忆是会自动触发的),那么推理对的话,拿掉电池不安装,每次都应该会自动触发!那掉电池,通电果然每次都能自动触发,现在就剩下不能正常关机(强行关机也不行)这个问题了。这机器触发电路就BIOS—EC—PCH,因为非人为自然灾害损坏的机器,通常故障点只有1个,同一现象同时坏几处的逻辑非常低,所以考虑先还原下,装回原装的BIOS,故障依旧,再更换原装的EC,主板终于可以正常开关机了。看来更换的EC是坏的,拆机的有风险!
故障点:HM65损坏,导致RTCRS#电压偏低,故而不触发!维修过程:BIOS—EC—HM65—BIOS—EC
总结:走经验维修可以提高效率,偶尔也会走弯路,走时序维修准确率高,费时间。不到万不得已我还以会根据经验维修,通常更换配件时间小于测量电路和分析图纸的时间嘛!
附上BIOS  图纸
宏基

网友:
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值得学习,赞一个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很好的经验呀,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调理清楚,看着帖子就是舒服。

网友:
有强大的理论 ,加上实操经验  很强大啊

网友:
一波三折么

网友A:
LZ字写这么大,是在照顾我这种近视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字写这么大,是在照顾我这种近视眼吗

我也近视...

网友:
这字看的舒服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上来换EC是不明之举呀,有时经也会害人的,还是按时序一步步比较保险,经验

网友:
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桥有没有坏

网友B:
ec发出开机请求PM_PWRBTN#就代表ec工作条件到了是把,就不关ec的事了?    我就知道查几个触发必需的条件。其他的就不知道, 现在不触发的机器还不怎么会修  南桥有哪些工作条件呢》?rttvcc?还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发出开机请求PM_PWRBTN#就代表ec工作条件到了是把,就不关ec的事了?    我就知道查几个触发必需的条件。 ...

要有时序,跟时序查

网友(2015-03-27):
经验,枝术,细心。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现在的机器是不是刷bios是第一步

网友:
基本条件先测试一次,这样能避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