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E 防浪涌被触发

楼主(2014-07-30):
P8H61-M LE 开机提示,没法进入windows
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ASUS Anti-surge was triggered to protect system for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t
入BIOS,5V电压为6V多一点,测ATX5V正常,USB5V正常,各MOS管,有5V的都正常,请问这个 防浪涌是什么芯片作侦测的?

进入BIOS关闭,侦测选项可以进入系统,拆下南桥下面,两个连接USB的822,测其阻值正常,但拆下后开机,提示USBxxx(忘记了),也是进不了系统,再装上竟然不提示《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
ASUS Anti-surge was triggered to protect system for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t》

入BIOS看5V电压也正常了。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shit,开机几小时,电脑自动重启,BIOS电压又变以7V了。电源已经换过了。

网友:
有大侠在吗?

网友:
关了电涌保护给客人了,可能不用多久又要拿回来

网友:
实测一下5V有多少电压。如果正常,查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
此故障为主板的电涌保护功能,其实就是关键电压侦测错误(侦测电压过高,实际电压正常),一般都是由于IO电压侦测(各关键电压)的2个分压电阻变质引起来的,如果不更换的话迟早会2次返修,如有不懂可以加我好友详细解释

网友:
可能是侦测芯片的某个引脚上的电容或者电阻有软击穿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楼主你发的帖子也有点看不懂哦。

网友:
干南桥!!不行就干北桥!!!再不行就干CPU座子!!!还是不行就扔了吧,修不好了!!!

网友:
不是电容的问题 电容有问题只可能把侦测电压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