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进水两个案例

楼主(2014-07-30):
时间 :2014.7.28号地点: 武汉

昨天客户拿来了两台笔记本(一台联想Y470  一台宏基4736ZG) 说是进水了  ,当拿到本子时,机器还在滴水,
迅速拆机把板子拿出来看来了一下第一台拆的宏基的
当拆开看了一下,也没有怎么发霉的 ,只是就触摸板下面的有点发霉的
然后就把发霉的地方用酒精冲洗了一下 ,
迅速的上BGA烤了10几分钟 ,
再用放大镜看来一下
u61 G级连接的一个电阻(R1795)没有值 。[ 我估计断线了 直接把电阻拿掉后,
再打+VSB连接到电阻的值也没有,直接飞根线,再找个200K电阻直连,这时上电 待机0.08 ,那就待机偏高啊 接上屏待机0.15
但是接上屏后可以上电可以亮机 ,估计是电压出来早了
算了 ,还把飞的那根线断开看一下,当我断开+VSB后上电,待机没有电流 ,这个是三位表看不到后面有没有电流
直接从U62的G级相连的一个电阻飞线
OK故障解决  ,上屏也是待机0.00  按开关亮

另一台Y470 把水清干净后也就是屏接口那里霉了点,方法也是上BGA,烤个是10几分钟,  就在屏接口测量一下

12脚   值为 002  短路    拆掉后 恢复到 416 正常  再看边上的000欧电阻 也有点霉直接换掉 ,上电试了一下, 电流可以上去了  看了一下 暗屏
然后直接打5脚值 无穷大 首先想到的就是断线  呵呵   直接从PDF 找到相对应的 位置号
找到了 有个D30 的位置,但是没有装  在找那个电阻 没有找到 ,算了 还是直接从D30 飞线 ,一样的 ,呵呵  再次上电  呵呵 亮机

各位大神 小弟 第二次发贴  ,高手勿喷 ,谢谢  ,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只是运气好

网友A:
进水机 及时 处理 还是容易修的     有的客户  放在家里10多天才拿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 及时 处理 还是容易修的     有的客户  放在家里10多天才拿来修

图片没有处理好 ,明天再改一下 ,看不到图片

网友B:
前排支持,暂时没分。你都是大神了  还那么谦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排支持,暂时没分。你都是大神了  还那么谦虚

真的是小白  ,都是运气好 修好的

网友D:
方总好手艺,今天加分受限制。明天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总好手艺,今天加分受限制。明天再来

呵呵 我不是总 ,我是小弟 , 谢谢

网友E:
不错啊,功力深厚啊,不过和我同床的哥们啊,  (我都4个月没碰过笔记本了,

网友F:
娄主很细心,能看出301宿友的强大

网友:
断线这么容易断,进水了尽然别的没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娄主很细心,能看出301宿友的强大

呵呵 谢谢   ,我修的也是凭运气 ,

网友:
的确,进水了及时处理应该问题不大,就看机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啊,功力深厚啊,不过和我同床的哥们啊,  (我都4个月没碰过笔记本了,

呵呵 运气

网友:
修的很不错,实力派,很有效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小白  ,都是运气好 修好的

呵呵,分加了。认识我是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分加了。认识我是谁吗

呵呵 不知道 ,你说

网友G:
湖北武汉的,老乡啊,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湖北武汉的,老乡啊,修的不错

呵呵 谢谢 老乡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 不知道 ,你说

看我拼音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我拼音就知道了

    知道   了    赵航

网友:
厉害,像你致敬

网友:
我的进水板还没有修好。。还是你的技术好。。。

网友:
这都自称小白了?

网友:
你的还好,今天接的笔记本进水主板都发霉了。

网友:
实力派维修

图文给合,很受启发,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进水机,好修的就很好修,分分钟秒杀,不好修的折腾好久

网友:
我感觉进水机相对还是好修的。

网友:
有的进水机烤一会自己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有理论修板的速度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很有实力啊

网友:
师兄好身手啊我都一个多月没碰笔记本了

网友:
不错 进水认真处理 一般都能好

网友:
说得不清楚。

网友:
会飞线的都是大神,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曾经收过一台进水水果机,拆开一看,全是锈啊霉啊,问她多久了,她还说差不多一个月了,就跟她说换板或拆件卖吧

网友:
貌似都不是很难 楼主捡钱了

网友:
小白都这么牛,叫我这种桥工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