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4s插卡槽发热。电池电量消耗快,求助

楼主(2014-07-30):
如题,接打电话,就插卡槽发热,电池电量消耗快,,新人求助!!

网友:
没人哦,苹果的老师在吗

网友A:
发热有电池耗得快,肯定是有短路的,

网友B:
插卡槽发热。哪里发热哪里短路

网友C:
能正常打电话吗?可能是接触不良或卡本身不良,让移动公司换个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正常打电话吗?可能是接触不良或卡本身不良,让移动公司换个卡。

都正常,就是发热,电量消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卡槽发热。哪里发热哪里短路

具体,咋弄啊?没学过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有电池耗得快,肯定是有短路的,

iPhone 4s 具体怎么检修啊,谢谢

网友:
插卡发热,故障一般都出在射频模块,先测射频供电对地阻值(L7_RF)如果短路一般为3G功放问题,可拆掉3G功放试机,不发烫的话更换就行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helongcomputer -3 严禁灌水

网友:
绑定了34343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