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借机器让我试试屏啊

楼主(2014-07-30):
上次客户来暗屏,要直接换,换完,客户走后我发现线被折断了,于是连起来,大家伙看看  能否一点

网友:
你这不会短路吧

网友:
破屏一堆,换个背光上去不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太复杂话了  2跟线就搞定 何必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太复杂话了  2跟线就搞定 何必呢

2根怎么显示出焊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根怎么显示出焊工啊。

那确实。。。

网友:
找个试试

网友:
会不会烧屏阿